请问jic等quartus生成的文件怎样转成hex或者bin

楼主(2011-12-21):
因为项目需要量产,不能用jtag方式下载altera的fpga代码。需要用烧录器烧到flash里面去,但是烧录器只支持bin或者hex的文件。而quartus ii 只能生成jic,sof,rbf等文件,需要转换成bin或者hex,请问怎么转换,有没有相关的软件。

网友A(2012-02-07):
我见过有直接用烧入器烧入.pof的

网友B:
转成rbf格式就ok了

网友C(2020-11-09):
jic,sof,rbf等文件需要转换成bin或者hex,能转吗

网友D:
刚刚想回个可以转,一看居然是2011年的帖子了。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D:
刚刚想回个可以转,一看居然是2011年的帖子了。

你好我想请教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刚想回个可以转,一看居然是2011年的帖子了。

请问是可以用quartus的烧写文件直接转成bin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