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求救:SDIO和DMA的困惑

楼主(2011-12-21):
SDIO和DMA的困惑

用SDIO+DMA方式读取SD卡,有一点不明白
因为SDIO的数据寄存器FIFO是32字的宽度,那在读SD卡时,是否是SDIO写满这32字的FIFO,然后出发一次DMA传输,这样反复进行
如果我读10份32字的数据,就得触发10次DMA吗?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DMA和SDIO协同工作的效率会很低啊?

有哪位知道吗?请指点一下 这个SDIO还真不太懂 SDIO是如何触发DMA的

楼主:
用SDIO+DMA方式读取SD卡,有一点不明白
因为SDIO的数据寄存器FIFO是32字的宽度,那在读SD卡时,是否是SDIO写满这32字的FIFO,然后出发一次DMA传输,这样反复进行
如果我读10份32字的数据,就得触发10次DMA吗?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DMA和SDIO协同工作的效率会很低啊?

这个SDIO还真不太懂 SDIO是如何触发DMA的

网友A:
读10份32字的数据,就得触发10次DMA,怎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DMA和SDIO协同工作的效率会很低?  LZ依据什么做出这个结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对SDIO不了解 我也不懂 所以请教一下
那SDIO是如何触发DMA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定好SDIO和DMA的数据量相同后,SDIO的数据寄存器写满后,直接通过DMA送到DMA缓冲区吗?等所有数据读完后再触发DMA吗?请指教

网友:
sdio 和 dma 的数量相同 怎么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