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双运放,输入ua电流,5V供电

楼主(2011-12-21):
(无正文)

网友A:
需求不清晰,处理什么信号?带宽?信号幅度?对运放的功耗要求?
需求超低功耗的运放,可以选SGM8042/8046,每个运放的功耗在1uA以下,低功耗的有SGM8522/8532/8542,每路运放的功耗在几个uA~几个uA,如果要高精度的运放,可以选择SGM8552/8582/8536/8592,Vos在uV级别。由于是CMOS技术,所以输入偏置电流都在pA级别,对输入信号的影响很小很小。

网友B:
CMOS和JFET工艺的运放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功耗的,之前选了ADA4505-2,不过可调范围太小,是我周围电路用的有问题吗?新手,求指点

网友A:
楼主您的“可调范围太小”具体是什么样问题呢?

网友A:
我看ADA4505的带宽很小,只有50KHz,不知道楼主具体处理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