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用过OV7720摄像头!!!

楼主(2011-12-21):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这个是没现成的,要自己看PDF文档,按具体要求写出参数数据,然后才能用串口EEPROM配置的,另一个是要注意EEPROM和7720的时序要一致,否则只能瞎忙了......不过用单片机先模拟就比较好一点,起码能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