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简单的电路波形

楼主(2011-12-21):
下面只是个简单的电路,可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波形,请各位帮帮忙

另外最后一张图上的绿色波形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的什么仿真,还有貌似单片机无法使得MOS管完全关断

网友B:
Q2驱动不够,响应不过来了。
增加二三极管加速:

楼主:
这是我用实际电路做的实验,示波器用安泰信ADS1102CAL

以前对开关速度没注意,听各位这么一说,有一点点启发了

特别感谢3楼,还画了图,太热心了

网友C:
MOS管栅极的电容很大的,几千PF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