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发热疑惑!

楼主(2011-12-21):
我用了lm2596 电路测试,输入24V,输出5V,电流200mA,没加散热器,2596温度80度?不是DC-DC嘛,咋还这么烫!有无发热更低的方案?要求高可靠性,可不考虑成本!

网友A:
楼主关键是要掌握方法 国内的LDO DCDC 电压不高的可以用用,台系的也行
20V以上的就要找大厂了,TI 凌特 美信等,一般其网站都有选型设计软件的,输入要求,自己计算的参考设计

网友B:
200mA*19V=3.8W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能这么算,lm2596不是串联降压
我24V in,5V/500mA out都不烫

在保证器件正品的前提下,一般还是印板布局的问题,看看是不是纹波很大?

网友D:
重点看下二极管和电感是否对

网友E:
我做的5V  1A都不热,你查下其他电路吧,2596挺好的,稳定性不错,你也可以找下好的DCDC

网友F:
输入输出电容选择--纹波
接地是否完整
二极管 电感选型
-------------------不至于发热那么验证

网友G:
楼主你的图是2596的?还有你没必要用2596,应该用2595

网友H:
国产LM2596S-5.0,经常工作于1A~1.5A之间,小面积铜铂,不太烫。。。
输出5V时,输入大于9V,基本上就是差不多75%的效率,输出1A,大约有1.7W的热量。

网友I:
如果应用正确,24V输入,5V输出,200ma, 效率大约82%,芯片功耗5*0.2/82*18=0.22W, 若为TO263封装,0.4平方英寸散热面积,热阻50deg, 50*0.22=11deg.
想问一下芯片有没有焊到板子上?
如不考虑成本,建议LMZ14201,集成电感的1A电源模块。

网友J:
可以输出3A的电流的,不会烫吧,是不是电感电容
有问题

网友K:
我觉的是你的功率电感的问题。

网友L:
进来等答案,一起学习

网友M(2012-08-30):
我也发现有块板子发烫的问题,50块板子发现一块。24Vin,5Vout,80mA电流,供GPRS和电池充电。一开始好的,后来慢慢电流变大到200mA了,不知道是芯片,还是电感之类的器件引起的呢?

网友N:
负责的案子 LM2596-5V LM2596-12V都有采用散热片,即使是这样还是有点热。

网友O(2015-08-26):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5V  1A都不热,你查下其他电路吧,2596挺好的,稳定性不错,你也可以找下好的DCDC ...

大神,能把lm2596的原理图给我么,我现在想做一个48->5的模块

网友O:
大神,能给个lm2596的封装么?

网友P(2017-06-09):
应该是二极管通过电流过小,建议用SS14 或 SS34

网友Q:
200mA*19V=3

网友R(2017-09-07):
不是这样算的,LDO这样算差不多,DC-DC不是这样算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不是这样算的,LDO这样算差不多,DC-DC不是这样算

DC-DC直接 5V*0.2A=1W吗?

网友T:
贴上原理图和PCB,这个芯片用了好多了很稳定。

网友T:
引用 网友S:
DC-DC直接 5V*0.2A=1W吗?

有损耗,除以效率。

网友S(2017-11-09):
引用 网友I:
如果应用正确,24V输入,5V输出,200ma, 效率大约82%,芯片功耗5*0.2/82*18=0.22W, 若为TO263封装,0.4平方 ...

大哥,问下,这个效率82%怎么算来的呢?还有“5*0.2/82*18=0.22W”这里面那个18怎么来的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