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发生畸变,其本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21):
比如,一个变压器能量不能双向流动,不带反馈环节。如果带上了非线性负载,然后波形发生了畸变,其本质是什么问题?是因为带上了非线性负载后,给电源来了谐波污染吗?球解释!

网友A:
某些个电压点没有按预计的电压值输出,多个不正常的点连起来就是畸变了。

网友B:
逆变器的输出都是LC滤波,即滤除高频,只保留低频50Hz,如果你后面跟的是非线性负载,将改变LC的滤波频率点,将放出一些高频点。

网友C:
相位 问题

网友D(2013-08-14):
我接的是阻性负载呢?顶部底部有失真

网友E:
这个,内阻的原因,要么是源的内阻比较大,要么是变压器内阻大

网友E:
逆变器的话,你是单极性的吧?双极性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逆变器的话,你是单极性的吧?双极性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吹,双极性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双极性不是谐波更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