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驱动感性负载,导致MCU驱动信号丢失

楼主(2011-12-21):
详细说明在5楼  在线等
先上图。 第一图是 MCU驱动部分。 INT0 是检测过零点,下降沿触发中断。PB0是驱动MOC3021来控制可控硅的开与关。
第二图是MCU的电源部分。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想上图的呀,上传不了

网友B:
想必是感性负载变换时, 很强的噪声导致了过零信号的错误触发了吧.
这是个抗干扰里比较难的部分, 得仔细设计电路和 PCB,

楼主:
今天用 “瑞影浏览器”不能上传图片,现在用IE上传图片了。 不好意思啊。
请看图吧:
负载是交流负载(电磁泵),噪声是有的,吸合/松开。
问题如下:
1.当不接交流负载的时候。按键来切换PB0输出的脉冲正常(三种状态,慢中快);
2.接上负载的时候,按键切换PB0输出脉冲不稳定,有脉冲丢失现象。 在脉冲丢失的同时我用示波器探头检测复位电平和5V的MCU电压(没有杂波)都和正常情况一样。意思就是MCU没有受负载干扰复位。INTO的中断口能正常检测下降沿信号。

我分析如下:
1.未接负载的时候控制正常,这个能去除电源的干扰因素吗?
2.接上负载,脉冲丢失,所以负载一会吸合,一会停止不动。 这就意味着程序已经失常了吧??

大家帮忙分析下,本人硬件菜鸟。

网友C:
弄根长线,把负载拖远点看

楼主:
弄根长线,把负载拖远点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就试。:)

楼主:
6# tyw 负载托了1米,效果还是一样,噪音应该不是干扰的原因。 悲催

网友D:
这个驱动不会导致驱动信号丢失,当年用HT的MCU做过,估计是MCU受干扰复位导致的,在最靠近MCU VDD脚加一个104电容,另外看不到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E:
楼主那个pc817的2脚接的是零线吗?画法怪怪的。
pc817的1、2脚应当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否则反向电压超标。或者用pc814.

如果只是为了过零开通和关断可控硅,直接选过零型的固态继电器更方便,更可靠。

网友F:
图中IO口的外围请画出来分析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在软件中加了滤波。
原因是由于感性负载干扰了电源,导致过零点不准确。
还有我软件部分也有点问题,判断计数值 原先是if(19==CheckZeroFlag); 改为if(CheckZeroFlag>18);

网友G:
很多问题的来源是硬件 但是解决起来还是软件

网友H:
不会计算,但能明白问题在哪。
R23,C15组成的阻容降压电路会电流相位超前电压,而感性负载又会使电流相位滞后电压。
U12的PC817检测的是电压的过零点,而可控硅BT131关断需要的是电流的过零点。两者相位不一致就会失控。
(看错了,那不是阻容降压,是RC吸收-_-!,那就只剩感性负载造成的相位偏移,硬件是否应该加相位补偿?)

网友I:
随随便便就能产生的干扰那不叫干扰,是设计上的失误
1.应该先测试一下你的电源的带负载能力
2.R24可以再小一点(低温情况下R24需要更小的阻值,具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就是那样)
另外,PB0口应该用吸电流的方式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