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模拟iic(从机)

楼主(2011-12-21):
#include"iom16v.h"
#define CLK_IO(x)  (x?(DDRA|=0X01):(DDRA&=0XFE))
#define SDA_IO(x)  (x?(DDRA|=0X02):(DDRA&=0XFD))
#define CLK(x)     (x?(PORTA|=0X01):(PORTA&=0XFE))
#define SDA(x)     (x?(PORTA|=0X02):(PORTA&=0XFD))
#define  CLK_IN()  (PINA&0X01)
#define  SDA_IN()  (PINA&0X02)
unsigned char flag =0;
void IIC_INIT(void)
{
  CLK_IO(0);
  SDA_IO(0);
  SDA(0);
  SDA(0);
}
/*****************************************
   检测iic 开始信号  检测到返回一
*****************************************/
unsigned char CHECK_START(void)
{

   if(CLK_IN()==0x01)
    {
     if((SDA_IN()==0x02)&&((flag&0x01)==0))
      {
       flag = 0x10;
       }
      if((SDA_IN()==0x00)&&((flag&0x10)==0x10))
       {
        flag = 0x01;
        while(CLK_IN()==0x01);
     return 1;
       }

    }
    else flag = 0x00;
return 0;
}
/*********************************
        检测是否结束iic结束返回一
*********************************/
unsigned char  CHECK_stop(void)
{

   if(CLK_IN()==0x01)
    {
     if((SDA_IN()==0x00)&&((flag&0x01)==0))
      {
       flag |= 0x20;
       }
      if((SDA_IN()==0x02)&&((flag&0x20)==0x20))
       {
        flag |= 0x02;
        return 1;
        }

    }
    else flag = 0x00;
    return 0;
}
/************************************
    IIC 从机接收总线数据
************************************/
unsigned char RECEIVE_DAT()
{
  unsigned char count,dat;
  count = 0;
  do{
      if(CLK_IN()==0x01)
      {
         if(SDA_IN()==0x02) dat|=0x01;
        else              dat&=0xfe;
         while(CLK_IN()==0x01);
   if(count<7)
         dat =dat<<1;
           count++;
       }
      }while(count<8);
   SDA_IO(1);
   SDA(0);
   for(count=2;count>0;count--)
   SDA(0);
   SDA_IO(0);
   return dat;
}
/********************************************
         iic从机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SEND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count;
  SDA(1);
  SDA_IO(1);
  count = 0;
  do{
      if(CLK_IN()==0x00)
      {
         if(dat&0x80) SDA(1);
        else           SDA(0);
     //if(count<7)
         while(CLK_IN()==0x00);
         dat =dat<<1;
         count++;
       }
      }while(count<9);
   SDA(0);
    SDA_IO(0);
  // while(CLK_IN()==0x00);//等低电平
   while(CLK_IN()==0x00);//等高电平
   if(SDA_IN()==0x02) return 0;//无应答
   else return 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0;
  DDRB =0XFF;
  DDRC =0XFF;
  IIC_INIT();
  while(1)
  {
   if(CHECK_START())
   {
   PORTB  = RECEIVE_DAT();
   //PORTB  = RECEIVE_DAT();
   //PORTB  =0x55;
   //count++;
   //PORTB = RECEIVE_DAT();
   }
   PORTC++;

   }

}

网友A:
什么意思嘛。。。。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飞思卡尔的16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