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USB或串口,大量扩充串口

楼主(2011-12-21):
(无正文)

网友A:
USB有现成的集线器,但扩展的USB加串口桥可能更容易出现兼容性问题,需要做大量的可靠性和兼容性测试。串口则不好直接扩展,可靠的话需要外置MCU做控制。对于工控界的正规办法是靠专用的工业级扩展卡来实现,这才是正道,工控界讲究的是稳定性和可靠性,成本根本无所谓。

网友B:
FTDI 的USB转串口IC ,FT4232HL,1个USB转4个串口,如果不需要,还有1个USB转2个/1

网友B:
FTDI的芯片是工业级的IC。-40-85摄氏度的工业温度,兼容市面上可见到的所有操作系统的驱动。有兴趣可以联系我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