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是个什么耦合元件

楼主(2011-12-21):
在修设备的时候发现有个元件外围烧模糊了,仔细检查了下发现有4个脚,有点类似小变压器,环形,中间好像有线穿过。外围缠绕的很细的铜丝,铜丝中间是一圈一圈很薄的银白色的金属片。就是这个金属片一层一层的环起来,然后在金属片最外圈到最内圈缠绕了铜丝,请问这是不是耦合的什么东西?我分析好像是捕捉突变的电流,只是信号比较小,通过它转换成大点的电压。
也不知道分析对不对,想问下有没有见过类似东东的大侠,到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上图来看看,最好是描下其外围电路

楼主:
烧糊掉了,我轻轻一拨就把外面的铜丝拨开,里面的金属碎片就飞出来了。其实铜丝的外面整个环形圈是有塑胶封住的,整个元件大小就跟开关电源里的环形电感差不多大。

网友A:
无图不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