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自动提挂机以及音频耦合问题诚心求教

楼主(2011-12-2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在做固定电话自动摘挂机的电路需要加上声卡声音耦合到电话线上的电路,摘挂机电路用300欧姆电阻的通断来让电话线受理摘挂机动作,但是变压器耦合电路里面有两个20M欧姆的电阻并联在耦合变压器的其中一端。测试的时候在小型电话交换机上使用功能一切正常,但直接接线在市话时提挂机功能不正常,有时甚至人工摘机后不能被市话电话线接收到拨号声。请问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本人毕业生,诚心求教。
P4是接单片机和Vcc的,P1和P2是接电话线的,P3是音频输入口,是接到功放输出的,功放把DTMF信号和音频信号放大。
本人联系方式:qq63103254
63103254@qq.com

网友A:
可能电阻影响了市话系统。电阻上串联一个高压电容隔离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跟20M电阻同一段的线圈已经串联了一个高压电容,刚才把其中一个20M电阻拆了测试,发现提挂机应该是没问题了,但是拨号声有时无法被市话系统识别,就是拨号有问题。

网友A:
你串联10M电阻,音频信号怎么可以通过呢?
电阻要小一些,或者短路,看线路阻抗匹配了。
估计是电容漏电导致摘机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新测试:
当我把其中一个20M电阻拆掉之后连接到市话的电话线上进行测试时,
发现拨号10次之中有大约6次是成功的,
在拨号的时候,我提起并联在电话线上的电话监听,
发现拨号声电平不足以导致拨号声没有被电话线接收。
是不是一个20M电阻太大导致声音太小?
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老弟,你的原理图我看不明白,这么多插座干什么用的都没有注明。
不能摘机,或者摘机后没有拨号音,是由于以前已经一直处于摘机状态,或者摘机后负载电流不够大。

如果你这个变压器是通语音的,显然绝对不能串联大阻值电阻的。
你说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P4是接单片机和Vcc的,P1和P2是接电话线的,P3是音频输入口,是接到功放输出的,功放把DTMF信号和音频信号放大。
您的意思是不是把两个20M的电阻都短接了?不用高阻抗跨接?
但是考虑到电话线不是单向的
可能对方接电话以后会有语音返回加载在电话线然后回输到变压器一端。
这样会不会把电路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P4是接单片机和Vcc的,P1和P2是接电话线的,P3是音频输入口,是接到功放输出的,功放把DTMF信号和音频信号放大。
您的意思是不是把两个20M的电阻都短接了?不用高阻抗跨接?
但是考虑到电话线不是单向的
可能对方接电话以后会有语音返回加载在电话线然后回输到变压器一端。
这样会不会把电路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忘记说了哦,
自动提机拨打成功的时候,对方接听电话的确能听到播放的语音的。

网友A:
应该参考电话机的原理:
电话线先经过整流桥、三极管开关、模拟负载。
把音频变压器通过隔直并联到模拟负载上。

你这个电路,如果不串联大阻值电阻,振铃信号会反向耦合的,不好。

网友A:
你如果串联10M电阻,电话机上还能听到声音,我不相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真的能听到声音,是20M电阻。据说这个属于高阻抗跨接……具体原理我也不大明白,但的确一直都能听到声音,但功能就是提挂机完成不了,或者是拨号声音发出之后市话没有接收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从电容那一段传过来的信号?让电话听到声音的呢?

网友A:
那只能说明还有一个电流回路存在,所以导致摘机挂机异常。
任何信号的传输都需要回路的,单端无法传递的。比如喇叭是2根导线,音频线有屏蔽层。
你自己仔细检查焊接。连线是否有问题。

否则,10M的电阻,从620/2的负载电阻上得到的信号,很小很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应该去掉两个20M电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比如对方说话时声音会烧掉接在p3前面的功放?

网友A:
U2是开关吗?
C2左边接R1/R2/R3的左边,平时开关断开,就不会耦合到P3了。
你学习一下电话机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U2是光耦,您的意思是吧变压器1脚接到U2的8脚?
然后变压器2脚上的两个20M电阻需要移动吗?2脚是不是经过电阻之后连线到电话线的另一端?
如果这样,u2导通的时候有来电了会不会损坏器件?

网友A:
你对硬件真的不太懂。
变压器通过电容隔直,直接接在负载电阻的二端。10M电阻改小一点也可以。
摘机后,不可能会来电的。

另外:你的光耦耐压和电流够吗?
光耦是双向开关的?如果是单向的,电话机的进线极性不能错。
所以,普通电话机都有整流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两个20M电阻并联变成10M
下午测试的时候用一个20M电阻拨号有时候拨不出去
20M电阻改小到16M会不会合理些?
光耦资料写耐压300V,测试的时候导通以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正反接都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20M电阻并联或者是16M电阻都远远比300欧姆摘机信号电阻大
这样的话是否不会影响摘挂机动作?

网友B:
建议LZ先详细了解一下小型交换机和市话系统。。。。

网友A:
怀疑光耦软击穿漏电。
我找了ASSR-1520的资料,耐压只有60V。
铃声的电压远比60V高。
其实用电话机的电路最省钱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ic37.com/icasp/pdf_open.asp?id=174261_517994
LH1520资料

网友A:
那你把变压器接到负载电阻二端就可以了,这样和电话机的原理就一样了,先经过开关隔离,平时没有电压。
摘机、挂机问题,估计和并联的电话机太多有关,或者线路有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用20M的电阻是不?
是这样吗?

网友A:
唉!
C2左边接R3右边。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M的两个电阻可以不用?

网友A:
20M肯定不能用,但是可以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的小电阻,用于调整阻抗匹配和电平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原电路上把两个20M电阻拆了短接
拨号是没问题了,但偶尔会触发语音播放(有个MP3模块播放语音信号用于加载在电话线上),是不是电话线另一端的突变电流影响?
怎么才能修正?

网友A:
语音电路播放触发端要加电容滤波措施。
从你这个简单电路都要搞很久,估计语音电路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取消了20M电阻之后,除了拆了以后几分钟出现语音触发不正常情况,之后貌似使用起来功能比较正常了,但是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规范,请大哥赐教。。。。。

网友A:
如何做的更好,那是需要很大精力的,需要时间的。
都告诉你这么多了,其它的需要自己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学习资料!

网友A:
大学的教科书学过吗?
其它的自己在书店、网上找自己感兴趣的、自己正在使用的相关知识。
我哪里有什么学习资料,谁没有事情干,给别人准备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