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自动提挂机以及音频耦合问题诚心求教

楼主(2011-12-2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在做固定电话自动摘挂机的电路需要加上声卡声音耦合到电话线上的电路,

摘挂机电路用300欧姆电阻的通断来让电话线受理摘挂机动作,

但是变压器耦合电路里面有两个20M欧姆的电阻并联在耦合变压器的其中一端。

测试的时候在小型电话交换机上使用功能一切正常,

但直接接线在市话时提挂机功能不正常,

有时甚至人工摘机后不能被市话电话线接收到拨号声。

请问这个问题可以怎么解决?

本人毕业生,诚心求教。

最新测试:
当我把其中一个20M电阻拆掉之后连接到市话的电话线上进行测试时,
发现拨号10次之中有大约6次是成功的,
在拨号的时候,我提起并联在电话线上的电话监听,
发现拨号声电平不足以导致拨号声没有被电话线接收。
是不是一个20M电阻太大导致声音太小?
应该如何解决?

本人联系方式:qq63103254
63103254@qq.com

楼主:
最新测试:
当我把其中一个20M电阻拆掉之后连接到市话的电话线上进行测试时,
发现拨号10次之中有大约6次是成功的,
在拨号的时候,我提起并联在电话线上的电话监听,
发现拨号声电平不足以导致拨号声没有被电话线接收。
是不是一个20M电阻太大导致声音太小?
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那个20M电阻的串入就是不对的,你哪儿弄来的电路?

网友B:
这块干嘛不用三极管搭?

网友C:
300欧的摘机电阻大了
有些交换机需要更大的摘机深度才能摘机
比如松下的交换机需要100欧的电阻才能摘机,摘机时电压7.5V左右
而100欧电阻在一般交换机上摘机时仅为电压为3.8v
但交换机也会认为摘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了光耦,三极管有什么好的推荐?貌似有0.7v的压降比较难控制,用三极管是不是成本会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摘机电阻是否有国家标准?
请问小型交换机和市话的摘机电阻标准是否一致?

网友D:
100欧才摘机,全世界有90%的电话机要哭了
不但100欧会摘机, 0欧都算摘机了
十几年前玩过电话机测试仪, 记得电话机的检测, 好像是直流电阻两三百欧,交流的还大些, 但绝对都不低于二百.
好像还有用户线接入长度的选项, 都是要测的, 最长的好像是等效几公里, 具体的不记得, 几公里长的电话线, 那也好几百欧了, 交换机也要把账算在电话机的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现在是用两个620欧姆电阻并联的……希望能适应大部分情况……
呵呵,顺便问问,十几年前的应该用FSK制式,会不会跟现在不大一样?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摘机电阻没有国家标准!
本来很多山寨的交换机也没按标准来做
所以要以实测为准,选取合适的余量,能适应更多交换机

网友D:
瞎扯蛋,这么大的通讯行业器材,会没有国家标准?

网友D:
实际上就是判断线路电流18~60mA为摘机条件,交换机是测不了电阻的,因为用户线长度不等

网友C:
在这个国度里
国家标准是理想
山寨才是现实
呵呵!

网友D:
松下也是山寨? :lol

网友D:
你这样会害人的,知道不?不懂的别乱指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E:
:lol

网友C:
不是害人!只是想提醒大家
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网友D:
你说没标准,俺把标准找出来给你看
你说山寨才不是按标准来,但你又说三洋的就那个样,俺都不知道你说不按标准来的是三洋呢还是别的。

网友A:
标准必须遵守,用电阻摘机本身不合适,正确的做法是用20mA的电流源摘机。

网友A:
交换机有很多种,不同时期的交换机标准不同,早期的纵横制、步进制交换机和现在的程控数字交换机的标准就不同,而且每个国家的标准也不同,国外设备在中国用也必须尊重中国的相关法律,否则就不会取得入网许可证,至于不合标准的山寨货,直接忽略了吧,规矩必须遵守的,这是电子工程师的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自己做的电路,后来取消掉了20M电阻,但是担心使用不稳定,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都要用不同的阻值控制回路中的电流?

网友D:
不需要,线路不怕短路。局端对每一门线路都串有限流电阻,同时兼作信号取样

网友A:
已经说过,在中国就要尊重中国的规矩,执行20mA的摘机电流标准即可。

网友G:
在用户终端增加而电源容量不增加的情况下,机房是以减少用户终端供电电流的办法来解决的。
所以,终端用户线的电流各不相同,10年前,我曾经测量到过只有18MA的终端用户线;环阻大于1.5K不能摘机,1.3K以下视为摘机——这都是我10年前测量的结果。
另,交换机不同,对拨号解码的灵敏度也不同。

网友H:
噢噢噢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