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62783输出的电压为什么比VCC小3V左右

楼主(2011-12-21):
如题,还想问下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A:
手册上写是500ma 但是别误导了,你看500ma时的电压是非常低的。

楼主:
我现在的电压出来的只有9V,电流我都量不到。。

楼主:
我程序的问题。。我送数据从TD62783出来以后还有按键扫描和显示部分,如果大循环里面只送高电平电压是正常的。。现在关键是我显示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