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放大电路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12-21):
电路和问题如下图所示,多谢!

网友A:
re LZ:

这显然是个运放的单电源使用方法,7V为放大器的动态信号中点。此为同相比例放大器,不考虑输入端影响(假设信号源内阻很小且C1R1相对于信号周期够大)则其增益就是此式所示。此地C2为相位补偿电容。

网友B:
答:
1。 电压放大倍数是1 + R5 / R2;

2.  C2增加放大器稳定性;

3.  运放的+ 、-输入偏置,一般应该连接到(Vdd -Vss)/ 2 的参考电位上。在此为(14 - 0)/ 2 = 7V. 不是上拉。如果R1、R2接地运放内的差分输入对没有直流偏置,不能建立正确的直流工作点,运放不能工作。

楼主:
多谢LS

那么,将R1、R2接地行不行呢?

网友A:
to 4L:

不行,因为是单电源供电,若R1和R2接地将导致输出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图是4558典型应用电路,为什么反相端没有连接到参考电位??谢谢!

网友A:
to 6L:

这里的反相输入端由反馈偏置在和正相端相同的直流电平上,而此地通过100K电阻下面的0.1μ电容对地交流“短路”,这样类似于一个正相放大器。

楼主:
to 6L:

这里的反相输入端由反馈偏置在和正相端相同的直流电平上,而此地通过100K电阻下面的0.1μ电容对地交流“短路”,这样类似于一个正相放大器。 ...
引用 网友A:

“反相输入端由反馈偏置在和正相端相同的直流电平上”这句话我没理解啊,能否详细讲一下?感谢!

网友C:
如果接地的话,那输入只有正半部分。

网友D:
好久没有做过这类问题了,看看

网友E:
这是交流放大,因为有0.1uF电容器,所以可以接地。

网友F:
最近一直对模拟电路很感兴趣。看到这个电路,很是兴奋啊。呵呵。电路有三部分功能:1是电压基准抬升,抬升了7V,为什么不将R1R2接地也是这个原因,单电源供电嘛。2是带通滤波功能。C1R1构成一阶的高通滤波器,中心频率:F=1/2*pi*r*c.       C2和R5是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所以共组成了带通电路。3是放大功能,在带通内,放大倍数还是1 + R5 / R2。OVER!

楼主:
最近一直对模拟电路很感兴趣。看到这个电路,很是兴奋啊。呵呵。电路有三部分功能:1是电压基准抬升,抬升了7V,为什么不将R1R2接地也是这个原因,单电源供电嘛。2是带通滤波功能。C1R1构成一阶的高通滤波器,中心频 ...
引用 网友G:

C2和R5是二姐滤波器?不对吧?C2应该是相位补偿电容。。。。。。

网友F:
说相位补偿也对。不过,电路结构是二级低通的电路接法,电路我做过。

网友H:
总是有人问运放的单电源、双电源问题,其实是个很好理解的问题
运放根本没有“地”引脚,所以本身无所谓正负电源或单电源,只存在“相对”电位,不存在“绝对”电位
物理学中的“电位”本来就是相对的,就像坐标原点平移一样,把整个电路的所有电位向上或向下“平移”,对电路功能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的图中,以7V而非GND为电压的“原点”,那么图中的GND,7V,14V就分别变成-7V,0V,+7V,这时再看这个电路,就会觉得它很熟悉了
C1,R1构成隔直电路,所以分析时输入可以不必跟着“平移”

楼主:
总是有人问运放的单电源、双电源问题,其实是个很好理解的问题
运放根本没有“地”引脚,所以本身无所谓正负电源或单电源,只存在“相对”电位,不存在“绝对”电位
物理学中的“电位”本来就是相对的,就像坐标原点 ...
引用 网友H:

多谢精彩的分析!

弱弱地问一下,为什么运放不用分配“地”这个引脚呢??原理是什么?

网友I:
怎么回事

楼主:
to 6L:

这里的反相输入端由反馈偏置在和正相端相同的直流电平上,而此地通过100K电阻下面的0.1μ电容对地交流“短路”,这样类似于一个正相放大器。 ...
引用 网友A:

那么,1楼的图中,如果R2接一个电容是否也可以接地呢?

网友A:
to 22L:

可以,前提是相对于工作频率所串电容的容量够大,即有效交流短路。

网友J:
记下,备用

网友K:
多谢精彩的分析!

弱弱地问一下,为什么运放不用分配“地”这个引脚呢??原理是什么?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H(2012-01-28):
回复 楼主:

先搞清楚“地”这个“俗语”的实际含义。

网友L:
以上分析OK

网友M:
①和②不用多解释
③是因为使用单电源,通过7V电压的偏置,能使静态输出定位在电源电压中点,适合正负半周信号的输入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