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的DB的为增益倍数,具体的公式是什么啊

楼主(2011-12-21):
(无正文)

网友A:
“DB”为分贝,使增益经对数处理后的结果。如果电压增益是G,则采用分贝表示为:20 lg(G) dB,其中lg()是以10为低的对数,dB表示分贝。

网友B:
E,这个应该很容易查到吧

网友C:
电压增益是 20 * lg(V2/V1)
功率增益是 10 *  lg(P2/P1)

网友D:
20lg模,以10为低的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