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恢复P89V51RD2 引导代码

楼主(2011-12-21):
我用编程器烧录擦除时把P89V51RD2 中的引导代码一同删除了,请问该如何恢复P89V51RD2 的引导代码呢

网友A:
用并行编程器把BOOTLOADER写回去

楼主:
我用的是Smart PRO 3000U,编程烧录时都不能设置,所以在擦除时默认把引导代码一起擦除了,我想请问下另外还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引导吗?谢谢!

网友A:
把我改写的BOOT_V7_BY_DM.hex写入, 运行 ASP

楼主:
我用ISP下载,总是提示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 rate。Try reducing baud rate.。。。。。Reset the hardwave into ISP mode again.波特率改过了 换所有的都不行不知道如何解决?谢谢4# dengm

网友B:
走一走,看一看。。。

网友C(2015-11-09):
引用 网友A:
把我改写的BOOT_V7_BY_DM.hex写入, 运行 ASP

谢谢你,找了一会儿了,回家试下

网友D(2019-07-03):
引用 楼主:
我用ISP下载,总是提示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specified baud rate。Try reducing baud rate.。。。。。 ...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亲

2910年了。。。。

网友:
哈哈 突然用到了这个单片机 我发现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教啊

网友F(2019-11-28):
引用 网友A:
把我改写的BOOT_V7_BY_DM.hex写入, 运行 ASP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资料,但是这怎么写入啊,;我是新手,请指点,用什么工具?

网友G:
太老了,这芯片停产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