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些大电流走线经验

楼主(2011-12-21):
各位前辈好,最近学生要设一个电源板,电流达10A,由于以后没做过这么大电流的,有些疑惑。1、PCB板的铜箔是不是应该做厚一些,多厚呢,2OZ,5OZ?有经验前辈请指教
         2、用不用在走线上不盖绿油,以便加一层锡上去
         3、10A应该走多宽的线呢?5OZ 的铜能否2MM搞定
请前辈们请教

网友A:
10A电流不大,2OZ,2mm镀层锡就行了

楼主:
实际上肯定不会按上面那表来做,要不然PCB就走不了几根线

网友B:
不加阻焊

打满过孔

网友C:
20Z,线有可能的话走3mm,最小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