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型号

楼主(2011-12-21):
现在在画的一个电路有个N沟道mos管确定不了,150v耐压,3.7A以上的电流,SO8 封装,那位大哥推荐下,常用的,市场上容易买到的

网友A:
没有看到你原理图 不好确定  截个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找个mos管,SO8封装,150V耐压,3.7A以上的电流,就这参数的型号,谢谢

网友B:
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