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rog 3 bad

楼主(2011-12-21):
我的第三个miniprog3烧写器又坏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现在急求解决方法~~~及问题所在~~~

mini prog3 bad中文.zip

网友A:
你有没有找代理商去你那看看?

网友B:
这个得找人去现场看的吧,不过如果搞定了希望 给我吗分享下!!!

网友B:
如果找到原因了,希望和我们分享下!

网友C:
我没有原理图,但是我觉得楼主是用Miniprog3时可能有一个小问题。楼主在烧写片子的时候用的是Power Cycle模式,也就是芯片烧写过程中整个板子的供电都是由Miniprog3来提供。我们现在用的Miniprog3都是Rev*A版本的,这个版本的Miniprog3 没有过流保护功能,如果板子供电电流大的话很容易烧坏烧录器。 所以我觉得好的方法是是用外部电源给板子供电然后用Reset模式少些片子。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现在Miniprog3 Rev*B已经正式发布了,此版本增加了过流保护和静电保护功能。应该不会像A版本那么容易损坏了。

网友D:
給樓主參考一下:Miniprog3使用參考手冊!

网友D: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CYPRESS IC的电压输出吧,呵呵,以前也碰到过烧录器不能使用的情况,呵呵!
如果是燒寫psoc designer的程式應該用ISSP接口啊,怎么在你的附件上看到是SWD的哦???

楼主(2012-04-16):
回复 网友A:
找了,他们说这个是潜在问题,所以小心点,哎,希望B版能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因大概是:这个烧写器暂时没有电流过大保护,在烧写中断故障时没有保护电路,所以烧写有问题时就坏了,他们是在研发B版本,希望会好些,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一直用ISSP的,我试过SWD烧写不进去,当然因为我身边的烧写器都坏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