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为何通信断链?

楼主(2011-12-21):
现象描述:
MCU系统和上位机通信,执行升级代码功能,某一次升级后(升级完成会使MCU复位)MCU和上位机通信断链。
只有把系统电源断掉,再上电,MCU和上位机通信就会恢复。

注:通信断链时,MCU并没有死机。
      MCU=C8051F340.
      使用内部振荡器。

网友A:
协议问题

网友B:
升级完成会使MCU复位
1、有没真的复位?
  2、外部还有什么设备么,中断等等

楼主:
升级完成会使MCU复位
1、有没真的复位?
  2、外部还有什么设备么,中断等等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复位了。
有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

MCU和外界的联系只有一个串口。

网友B:
开机使用PRINTF串口打印调试,看看卡在那了

  若串口没有初始化,则操作几个IO口(有IO口的状态表示程序运行到那了)看一下卡在那了。

楼主:
有熟悉RTX51操作系统的请指导一下。

RTX51系统会不会出现,任务1给任务2发送了信号而任务没切换的情况?

串口数据处理占一个任务,但只有在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后才会给串口任务发送信号,以使任务切换到串口任务处理....

楼主:
开机使用PRINTF串口打印调试,看看卡在那了

  若串口没有初始化,则操作几个IO口(有IO口的状态表示程序运行到那了)看一下卡在那了。
引用 网友B:

通过指示灯状态看,好像是RTX51任务不切换了。

网友C: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