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信号采集卡

楼主(2011-12-21):
最近要做一个基于PCI的雷达信号采集卡,要用到PCI9054这个芯片,想请教一下各位,怎样配置9054,都需要配置哪些寄存器。local总线配置寄存器组、pci配置寄存器组、EEPROM配置寄存器是什么关系,看着糊涂了。

网友A:
这个需要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B:
这个数据手册上应该写的比较清楚

网友C:
这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看数据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