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差分探头问题

楼主(2011-12-21):
正在使用泰克示波器做实验,因为测量点是浮地的,需要用到差分探头,但每次使用的时候发现都需要将普通探头的地线接地后差分探头才会出滤形,要不然就是个杂波。
  而且今天发现我差分探头的黑色笔(另外一根是红色笔)不接也一样,就是只需要接红笔和普通探头的地线,波形就出来了。
  还有,如果将差分探头的黑色表笔与红色笔倒过来测,测出来的波形就不一样的。因为我测量的滤形是交流电,没有固定的正负极,所以现在我不知道哪个波形才是对的。
  总结问题有以下:
  1.普通探头的地线与差分探头有关系吗? 测过普通探头地线与差分探头的黑色表不通的。
  2.为什么每次都需要夹上普通探头的地线,而取下黑色表笔毫无影响?
  3.差分探头的两个表笔有分正负吗?测交流信号应该怎么测,交流信号有正有负的。

网友A:
你找个固定的方波来测试,不就知道方法了

网友B:
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C:
楼主考虑的问题还是不少的

网友D:
2楼是正解,既然都是不确定的因素,为什么不找一个确定的因素来测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