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啊

楼主(2011-12-21):
EDA, sam, AN, LED, ge
fixup overflow referencing psect cstackBANK1 (0xD8) into 1 byte at 0xA2A/0x2 -> 0x515的错误
是什么意思啊
我定义了三个数组
分别是
bank2 int SampleData[4];
bank2 int AverageData[4];
bank2 int CaptureData[4];
将三个数组进行如下计算
   CapData[0]=AvergeData[0]-SampleData[0];
   CapData[1]=AvergeData[1]-SampleData[1];
   CapData[2]=AvergeData[2]-SampleData[2];
   CapData[3]=AvergeData[3]-SampleData[3];
会出现   fixup overflow referencing psect cstackBANK1 (0xD8) into 1 byte at 0xA2A/0x2 -> 0x515 的错误
四个计算都会有
为什么会这样啊
如果我把CaptureData[4]改成char类型就可以了
兄弟们 帮帮忙啊  项目急啊

楼主:
兄弟门加油啊  明天上班希望有好消息啊

网友A:
字面上是溢出了啊,应该是最后进行16的的赋值运算导致了溢出。8位单片机跑16位运算要占用秀多资源的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啊?看看空间是否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PIC16F726的片子

网友A:
这个片子我有用过,做电容式触摸按键的!
LZ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说。

以下是我使用RAM的经验:你看看有没有用
  RAM只有 368,你先看看你RAM用了多少了,最好要留1/4 给局部及运算临时变量。不然很容易溢出。

网友A:
CapData[0]=AvergeData[0]-SampleData[0];
正常的话,AvergeData[0]-SampleData[0];会先生成一个临时变量,在放到CapData。

如果你汇编看的懂的话,看看汇编,看看程序到底做了什么

楼主:
我试了,把计算过程放在main主循环那边OK,放在中断里面不行,如果我把CapData改成long型在中断里面也OK,目前只能将其改成long类型了。
6# Ryanhsiung

网友B:
用汇编写;P

网友A:
我试了,把计算过程放在main主循环那边OK,放在中断里面不行,如果我把CapData改成long型在中断里面也OK,目前只能将其改成long类型了。
6# Ryanhsiung
引用 楼主:

这更怪了,不晓得为什么!!
   你不要用BANK1 定义位置,再看看结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都试过了,真的是搞不懂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个都试过了,真的是搞不懂
引用 楼主:

也可能是编译器的BUG,编译器也是人写的,也会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