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比较

楼主(2011-12-21):
请问上面的那两个图有什么区别?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网友A:
左图不完整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B:
左图是不是少了一个接地?

网友C:
第一个图少个接地,如果接地应该是反向放大电路。
第二个图是IV转换电路

楼主:
结合上面我发的两个贴子,在兄弟们的帮助下,我理解,应该是一样的作用,同相放大,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左图要根据具体的D3是啥器件。
右图是光电流转电压。

楼主:
跟右图的一样

网友E:
第一个图画错了。如果D3也是光电二极管的话,不仅缺一个地,而且D3的方向反了。这样的画法D3输出的是正电压,而单电源供电的LM324接成的反向放大器,不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F:
左图跟右图一样的话就是反向比例放大器,右图是IV转换电路

楼主:
右图那个红外接收管,反过来接,会怎么样。对电路有影响吗?

楼主:
对了右图单电源供电, 5v   0v ?那个红外接收管,反过来接,和现在的接法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E:
右图的光电接收管,那样接的话输出是负的,但单电源供电又不会输出负电压,因此不工作。这种接法需要双电源才行。

网友G:
怎么发不了帖?难道只有积分50以上才可以吗?(里面问题积分显示为红字,是否代表着不能发帖呀)

求教求教

网友H:
左图确实需要让二极管有电流,单单接地恐怕不够

网友I:
下面的放大电路是i/V 电路,请问 上面的放大器 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