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1,串口下载:文件将被截断装载

楼主(2011-12-21):
sh88f4051      isp串口下载:文件长度大于器件存储范围,文件将被截断装载  可我的程序才2.5k左右,数据也就才107字节,都没超限啊,但是总是有这种提示,郁闷!大家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A:
你是转成.hex文件的吗?用什么转的

网友B(2012-11-21):
楼主肯定是点击菜单栏上的“D"那个图标,把程序载入ISP51了吧,点击"D”的话,代码是被载入到右侧下方的数据窗口了,4051的eeprom数据区只有512字节,肯定装不下你的2.5K的代码了,应该选择点击“C”这个图标,才是载入到代码区的。我刚开始也就遇到过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