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 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12-21):
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工作原理
怎么验证这个电路的正确性

网友A:
这是利用两个性能一致的光耦作线性补偿的光耦线性隔离电路。后面的光耦输出最好改成与前面那个一致。

网友B:
模拟信号的线性隔离,其中一个作为反馈,弥补由于温度等造成的参数的变化,两个光耦的参数一致性要好

网友C:
楼上 打广告的?

网友D:
模拟信号隔离传输

网友E:
占个位置

网友F:
几乎看不懂

网友G:
学习了,没用过。。。

网友H:
理论上是U2:B的发射极等于输入电压,1:1的关系,集电极输出可以近视的认为Ie=Ic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