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经典PCB布局

楼主(2011-12-21):
看这篇文档的时候,在讲关于交流通路有个问题,Page3,关于寄生电感产生很大的感应电压的方向问题。在开关闭合的过程中,引线的寄生电感会产生感生电动势,图上标注的方向是左正右负,但是从理论上讲,开关关闭,电流减小,产生感生电动势应该是阻止电流变小,那么应该是左正右负了,求高手解释。
   课本上的讲解和ERIC的信号完整性分析电感那章是一致的,即方向是阻止电流变化的,那么感生电动势是左正右负的,这个文档就错了。但是按照文档的解释,产生的感应电压使电流马上变小,要不然电流如何变小。这也是解释得通的。参考大学电路的一阶电路的零输入响应,将右边断开的部分等效为一个电阻,得出的也是左负右正的端电压结果,与文档的一致,这两种解释不是矛盾了吗,电感的端电压与感应电压在这个具体的例子中如何理解

网友A:
re LZ:

图中标识的符号没错,那是你的理解有误。设想一个电感线圈中的电流减小,从外看感生电动势正端在其电流流出端。看似这个“电压”会对线圈内部产生反向电流致使其电流减小,而不是阻止其减小。其实,那是把感生电动势和由电荷所产生的电势混了。感生电动势(严格来说无“电势”可言)是由电流变化而致的感应电场在电感两端间的“类电压”表现。由于感应电场非保守,所以严格来说电压(或电势)不再唯一——即失去意义。通常定义的感生电动势是线圈内部感应电场在其端间的线积分,由此得到的电动势将试图维持电流的原始状态(具体由感应电场的方向可知)。若电感外电路断开,感生电动势导致的电流会在电感外面聚集起电荷,而此电荷所形成的电场与感应电场方向相反,这才是导致电流减小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看到你电流流出端,突然联想到电池,其实此时电感就是相当于一个电池,他的端电压是电流流出的方向为正,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后来在网上查了下感生电动势产生的原因,就是变化的磁场激发电场产生感应电流。
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变化的电流导致变化的磁场进而激发电场,在电场内的导体感应出感生电动势,这个感生电动势是组织电流变化的,但是这个感生电动势同时也会导致电荷不平衡,进而端电压就产生了,那这样看来,感生电动势与端电压方向是相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