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用了宽屏显示器,程序的单行长度就越写越长了。。。

楼主(2011-12-22):
自从用了宽屏显示器,程序的单行长度就不自觉地越写越长了。。。
以前一行只能显示80列,如今写个100多列不带换行的。
——大家说这算不算是一个坏习惯?嗯?

网友A:
某些人写程序按行收费:lol

网友A:
如此说来,以后写程序要找匠人,将N行精简成一行,价格超级优惠啊~~~ :lol

网友B:
不算,以后都是宽屏

网友C:
把屏竖过来写

网友D:
躺着写,休息工作两不误

网友E:
应该是个坏习惯.建议你一屏显示2文件,这样就80字符了.
不过,
行的要求的确是根据显示器来要求的....
显示器大了写的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网友F:
刚又找了个普屏显示器,和笔记本的宽屏构成一个双屏显示系统,感觉不错。用宽屏写程序有一种门缝里看人的感觉。也许把宽屏显示屏竖起来用是个好选择。

楼主:
某些人写程序按行收费:lol
引用 网友A:

如此说来,以后写程序要找匠人,将N行精简成一行,价格超级优惠啊~~~ :lol
引用 网友A:

按行收费,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只是粗略代表了工作量而已。却没有体现工作难度。

楼主:
c语言本身是支持在一行中放多条语句的。在窄屏时代,这么干是自找麻烦。但是在宽屏时代,这么做到是提高了显示器的显示效率。因为现在的屏幕,在变宽的同时,却变矮了。——都是奸商们惹的货,非要搞什么16:9。这不是坑程序员吗?

网友G:
7楼正解。

把屏竖过来写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匠人太笨了。

楼主:
7楼正解。

只能说匠人太笨了。
引用 网友G:

与其把屏竖起来,不如把人躺倒来。所以还是8楼更高。洗碗机太笨了  :lol

网友H:
我写程序都是电脑接上家里的42寸高清电视写的,躺沙发上。
既休息又工作。
不过程序写着写着就写成肥皂剧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提高效率不见得,单步的时候,都是一行一行走的,两句写一行,调试就混一起了。

网友E:
我上几天发过一个帖子.....

楼主:
回复 楼主:
提高效率不见得,单步的时候,都是一行一行走的,两句写一行,调试就混一起了。
引用 网友F:

调试确实不方便。
我说的仅仅是“显示效率”

楼主:
我上几天发过一个帖子.....

引用 网友E:

这个底座是哪里买的?还是说这款显示器本身就可以旋转?

网友I:
让我想起 按字节收费的笑话

网友G:
DELL标配自带的支架,DELL本来就能旋转

网友J:
还是一个24英寸宽屏加19英寸1280*1024屏的双屏方便,  一个写程序, 一个显示文挡.

网友K:
不管按行还是不按行收费,代码可读性要强这是关键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楼主:
DELL标配自带的支架,DELL本来就能旋转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dell怎么不能旋转?

网友G:
RP问题,你买错型号了。

你不说躺着用吗?自己旋转自己啊:lol

楼主:
RP问题,你买错型号了。

你不说躺着用吗?自己旋转自己啊:lol
引用 网友G:

应该这么用:

网友L:
宽屏害了不少人啊

网友M:
一般宽视角液晶面板的屏(例如IPS面板)才带有旋转底座,因为普通TN面板的屏竖起后,显示效果会因为左右眼的视差而惨不忍睹。

网友M:
一般宽视角液晶面板的屏(例如IPX面板)才带有旋转底座,因为普通TN面板的屏竖起后,显示效果会因为左右眼的视差而惨不忍睹。
引用 网友M:

详解?

楼主:
宽屏的好处是,以前变量的名字都要节约点,有拼音缩写,有英语首字母缩写,理解起来还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可以用很长的名字,完整单词_完整单词_完整单词....

网友M:
宽屏的好处是,以前变量的名字都要节约点,有拼音缩写,有英语首字母缩写,理解起来还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可以用很长的名字,完整单词_完整单词_完整单词.... ...
引用 楼主:

理解起来也不一定太容易。关键还是注释

楼主:
理解起来也不一定太容易。关键还是注释
引用 网友M:

以前写注释,不敢写太长,长了就要考虑换行。有时为了省点显示空间,恨不得用文言文写。
如今,可以写长篇小说啦。哈哈

网友M:
好久没秀桌面了,呵呵

楼主:
好久没秀桌面了,呵呵90432
引用 网友M:

牛:victory:

网友N:
回复 网友E:

那个显示器不错啊!

网友M:
详解?
引用 网友M:

一般市面上销量最大的是TN面板的液晶屏,便宜,视角较窄,其左右视角基本相等(就是说从同样的侧角度看过去,不管偏左偏右色彩和亮度相同),但上下视角偏差巨大,水平放置时看不出来,一旦竖起来,左右眼看到的图像偏差就很明显了,怎么看都不舒服。

网友M:
以前写注释,不敢写太长,长了就要考虑换行。有时为了省点显示空间,恨不得用文言文写。
如今,可以写长篇小说啦。哈哈
引用 楼主:

还真没见识过之乎者也的注释,期待~

网友O:
哈哈,留個記號

网友P:
在长和高之间,选择高。

网友Q:
七楼和八楼和结合起来就完美了.:lol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的IDE都有N个侧边栏, 如果左右各开一个侧边栏的话, 1440的宽屏都不够用, 1920的差不多刚够.

网友R:
一直看宽屏不顺眼,眼睛不能一目了然

网友S:
这对惠威的箱子咋和俺的一样呢。
我上几天发过一个帖子.....
引用 网友E:

网友T:
回复 网友M:

你机箱里坐的是个小人么?

网友U:
17楼,牛B呀

网友V:
匠人没话题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M:

你机箱里坐的是个小人么?
引用 网友T:

跳跳虎,一个很好的女孩子送的生日礼物,可惜。。。

网友W:
有时把注释写到后面,不知不觉就很长了。

网友X:
17楼霸气啊

网友T:
跳跳虎,一个很好的女孩子送的生日礼物,可惜。。。
引用 网友M:

哈哈~小心被你现在的老婆大人看到~

网友Y:
我怎么老是看成:
用了宽屏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