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问题:开关闭合整个回路产生震荡

楼主(2011-12-22):
(无正文)

楼主:
赶紧,高手快点帮帮忙????

网友A:
图不对,运放正负输入端换一下。

要改善稳定性,可以在运放负输入(换过以后)和输出间并一个适当的电容。

楼主:
我现在的这个脉冲震荡不是因为mosfet震荡,是因为给mosfet吸收的电容太大,电阻太小,在开关k1闭合的瞬间吸收电容充放电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B:
占个位置

网友C:
我想问为什么R1大不了,C3为什么加那么大,有什么用?
开关打开的时候R1.C3与电源构成一条回路肯定有一个阻尼振荡过程,加大R1,减小C3。另外R1.C3与MOS管并联。

楼主:
如果C3不加那么大的话mosfet会出现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