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IC调台问题

楼主(2011-12-22):
请问有没有大虾使用RDA5802E收音IC, 我调台的时候(turn),怎么每次调出来不一样? 例如刚调到一个频率有语音,再调到这个频率,又全是沙沙音?
有什么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啦?

网友A:
电路或器件参数有问题。

网友B:
是拨轮手调的还是数调的?手调的话,有的机机有自动频率微调(主动牵引本振),失去一个弱台,你再调回来就找不到了,被稍强的信号牵走了:lol
卫星机就这样,太**了,不给本振给点一点自由是不行的,因为多谱勒效应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侠,我调试看看。

网友B:
补充,那玩意儿叫AFC电路

楼主:
查出问题了,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