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FFSET约束

楼主(2011-12-22):
在altera的I/O约束中可以通过set_input_delay -max/-min来分别做setup check和hold check。比如指定不同的Tco,Tskew(board).
但在xilinx的OFFSET IN约束中似乎没有这个区分,只用一个数据来同时做setup check和hold check。
是我看漏了呢,还是OFFSET本身不支持这样做?又或者Trace自己在软件内部进行了修正?
谢谢!

网友A:
xilinx的OFFSET IN约束做hold check吗?
好像我的印象其他约束也不做。Xilinx是不是在工艺上保证了?
具体情况请帮主回答

楼主:
貌似是默认不做,但如果加了VALID选项就要做了。

网友B:
我记得是可以自动区分,没有遇到兄弟你这种情况。

楼主:
因为OFFSET约束通过描述FPGA外部的走线情况指导FPGA内部的PAR,所以这些外部的行为如果不通过手动指定,软件应该挺难自动处理,我猜测是不是就视为一个固定值。。但又没找到官方文档的一个确切说法,因为官方的文档,比如ug612上几乎只讨论FPGA内部的事情。。

网友B:
我觉得不是固定值。因为我们会给出一个最大和最小供您参考。

楼主:
我觉得不是固定值。因为我们会给出一个最大和最小供您参考。
引用 网友B:

参考?我目前对于xilinx UCF的使用不是很熟,能不能提供一个例子或者文档作为说明?谢谢!

网友A:
7# XilinxUser 貌似是默认不做,但如果加了VALID选项就要做了。以前cdg.pdf应该没有的,所以我印象中没有。 详见附件。

楼主:
ug625的时序章节和ug612基本是重复的。所以问题还是文档中都只是分析FPGA内部。
如果设计如下:

altera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input delay (max) = Board Delay (max) - Board clock skew (min) + Tco(max)
                               = Tdata_PCB(max) + Tco(max) - (Tclk2ext(min) - Tclk1(max))
input delay (min) = Board Delay (min) - Board clock skew (max) + Tco(min)
                              = Tdata_PCB(min) + Tco(min) - (Tclk2ext(max) - Tclk1(min))
前者用来做setup check,后者做hold check,即对应两句:
set_input_delay -max
set_input_delay -min
而OFFSET IN BEFORE似乎对于一个IO管脚只能约束一个值。。。
限于我目前看到的资料,我唯一能想到的workaround方法只能是写两条OFFSET IN BEFORE,设置不同优先级,然后做两次TA。。

网友B: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可以一个管教约束两个值?
最终还不是一个值么??
他只是说让你在中间找一个值而已。

他说的可能是个范围,这可能只是给个数值而已。
我反而觉得一个更准确的。

楼主:
他是用理论上可能的最慢的情况来算建立时间,用理论上可能的最快的情况来算保持时间,用的思想是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时序也需要收敛。

网友A:
我的观点,仍然是一句,不过因为有最快和最慢两种情况,valid时间不再是T-X——这种情况valid可省略
,而是要再减去一个delta,具体情况如下:
OFFSET = IN Xns VALID Yns After clock;
其中X=input delay (max)
      Y=T- X- delta
     delta= input delay (max) -input delay (m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edacsoft!你的这个解释似乎可以解释我的疑问,我再梳理一下。。等有结果了再来回复。。

网友B:
我的观点,仍然是一句,不过因为有最快和最慢两种情况,valid时间不再是T-X——这种情况valid可省略
,而是要再减去一个delta,具体情况如下:
OFFSET = IN Xns VALID Yns After clock;
其中X=input delay (max)
   ...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也是如此,只不过,可能我没表达清楚

楼主:
OFFSET = IN Xns VALID Yns BEFORE clock;
以current launch edge为时间零点。
从current launch edge起算,经过最长的路径Tdelaymax,即X=Tperiod - Tdelaymax。
从next launch edge起算,经过最短的路径,即这时时间点为Tperiod + Tdelaymin。
而数据窗口(VALID)Y= Tperiod + Tdelaymin - Tdelaymax。
而在时序报告中,
Slack (hold path= (requirement - (clock path + clock arrival + uncertainty - data path))
此处的requirement为VALID - X = Tperiod + Tdelaymin - Tdelaymax - (Tperiod - Tdelaymax)
=Tdelaymin。
这便都ok了,和谐了。。
谢谢几位热心人士。。

楼主:
两位仁兄继续哦。。我又有问题了,嘿嘿。。
这次是这样的,对于OFFSET OUT的slack是这样算的:
setup check:
Slack (slowest paths)=requirement - (clock arrival + clock path + data path + uncertainty)
hold check:
Delay (fastest paths)= clock arrival + clock path + data path - uncertainty

这里的Delay (fastest paths)只是给了一个Tdelay,是不是在下游ASSP上收敛,还是不清楚。
考虑到这个,为啥OFFSET OUT不同样适用VALID选项。

网友A:
OFFSET = IN Xns VALID Yns BEFORE clock;
以current launch edge为时间零点。
从current launch edge起算,经过最长的路径Tdelaymax,即X=Tperiod - Tdelaymax。
从next launch edge起算,经过最短的路径,即这时时 ...
引用 楼主:

我又仔细想了想,你是对的。
不知你OFFSET = IN Xns VALID Yns BEFORE clock;
其中Y你取哪个?(VALID)Y or VALID - X ?
手册上说the valid duration of the data to be captured

楼主:
BEFORE和AFTER只是相对的沿不同,前者相对latch edge(在FPGA),后者相对launch edge(在ASSP)。OFFSET IN BEFORE和OFFSET IN AFTER区别应该只在X上,Xbefore + Xafter = Tperiod。
但是VALID是一个区间长度,应该和使用BEFORE和AFTER无关。从公式中也能体现这点:
Y= Tperiod + Tdelaymin - Tdelaymax。
即Y只和周期,最大/最小延时有关。

另外,只要有相应的PERIOD约束,无论是AFTER还是BEFORE都是等效的,反正就是那几个公式捣鼓来捣鼓去,总能捣鼓出来。。。
以上是我的理解。
PS:顺便帮我看看第二个新的问题吧。。就是16楼问的OFFSET OUT的那个。。

网友C:
留个印慢慢看哈。

网友D:
OFFSET IN 其实就是告诉FPGA外来的Data与Clock之间的时序关系,包括数据在相对于时钟在什么时刻有效,并能维持多长时间,这样PAR时就可以对数据和采样时钟进行调整以满足后面的时序器件的Setup和Hold要求。Xilinx是用OFFSET来说明数据在相对于时钟在什么时刻有效,用VALID来说明数据能维持多长时间有效;Altera的你已经说过了;Lattice的最简单,直接用Input Setup和Hold来进行说明。

网友E(2012-02-18):
OFFSET IN 其实就是告诉FPGA外来的Data与Clock之间的时序关系,包括数据在相对于时钟在什么时刻有效,并能维持多长时间

既然输入能约束“并能维持多长时间”,那为什么输出没有 OFFSET  out 的VALID?
是否针对输出,保持数据不变这项用其它什么的来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