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怎么样让静电泄放的更快?

楼主:
有这样一套金属壳:长度为55cm,宽度为11cm,高度为5cm,空心,钢板的厚度为2mm .垂直对金属壳表面放电,要防止静电干扰外壳上侧的产品(壳内是供电、通信装置),让静电泄放的更快,辐射小,怎么接地或设计外壳合适呢?

楼主(2011-12-22):
主要是接地的位置及外壳结构设计,外壳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外壳的上盖可以打开!
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1. 接地点离测试点尽量近
2. 接地线阻抗尽量小

网友B:
要想泄的快,让它一碰就兴奋止不住的泄

网友C(2022-01-04):
要低阻抗小,尽量让接触面长宽比小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