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x 的Timer如何输入外部信号?

楼主(2011-12-22):
它的几个Timer应该都是可以当外部计数器使用的,俺翻Pdf个把钟头了,还没找到相关寄存器设置。烦请明白的Big-niu教教俺.

楼主:
24小时了,有明白人能帮到俺吗? 总不能让俺再退回去用STC吧--好不容易硬起头皮转过来用想用M0的,夏天的时候已经退回去过一次,还要退一次?太没面子了。

楼主:
是否M05x的定时器就不支持外部输入?PDF号称的测量频率是如何实现的?笔误吗?有明白人否?

网友A:
可以用,我就用成功了

网友B:
这个功能,可能要看 M051 BN系列的spec哦
http://nuvoton-m0.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找到 “M051 BN系列产品的技术参考文档 V1.02"

其中,P0_MFP寄存器,将 P3.4引脚功能切换到 T0(Timer0)
TCSR.CTB 和 TEXCON,设定Timer外部输入功能

楼主:
谢谢,只是可惜这次的项目还是用了STC51,下次有机会转用玩玩。
BN系列的现在可以买到了吗?我看它的文档是去年10月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