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P相关问题

楼主(2011-12-22):
小弟最近在调试GTP模块。对其中的发送端的摆幅控制TXDIFFCTRL、预增强TXPREEMPHASIS以及接收端的预均衡RXEQMIX几个配置内容不是很理解。
从ug386手册来看,合理设置这几个内容,可以增强信道的通信能力。但是手册上没有详细说明如何设置,直说参考spartanFPGA的手册。
有做过GTP模块,对这些了解的吗?
thanks~~

网友A:
自己在IBERT里面设置观察,不是朝某个方向一定增加。
而是某个值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猴哥的回答。之前用IBERT调过误码率,有这个印象。
您的意思就是这些值不是公式计算出来的,而是试出来的?
那这些值与传输线的长度也有关系吧?不同的线长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吗?

网友A:
是呀,肯定是:)
不一样的线肯定是不一样的结果。

楼主:
4# GoldSunMonkey 呵呵,知道了。:handshake
我的理解是:
摆幅控制——设置差分电平的幅度。幅度越高,越准确,但是影响最大传输频率。
预增强——高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损耗比较大,预增强对信号的高频部分起到加强作用。
预均衡——与预增强类似,高频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损耗比较大,预均衡对高频信号进行补偿。

网友A:
嗯,但是不是越大越好,是越合适越好

网友B:
对GTP有点感冒。咋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