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循环程序一次循环需要几个机器周期

楼主(2011-12-22):
for(i=0;i<n;i++)
asm("nop");

网友A:
i = 0; // 1次;
i < n; // 0~n总共n + 1 次;
i++;  // n次;

//总共1+n+1+n = 2n+2次;

网友A:
楼主  看懂啦没

网友B:
这要看反汇编,或软件仿真一下

楼主:
首先对你表示感谢!还有n次asm("nop"),另外我说的是机器周期或者时钟周期,执行一次i++需要不止一个时钟周期,

楼主:
恩,谢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编译软件中仿真了一下,就可以看到用了几个CPU周期了。

楼主:
谢谢,你的方法很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