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调试请教

楼主(2011-12-22):
大家好!我近段时间在做一用IGBT可控硅控制加热,目前遇到问题,我无法判断我调试的现象是否是正常的,望各位给予指点,谢谢!

给IGBT的加电(C极)DC320V左右,给IGBT的G(门限栅极)加正负15V的脉冲电压,当有+15V脉冲电压过来是,IGBT管导通,此时,现象出现了,老听见“嗤嗤”的声音,在下就不知道这样的现象是否是正常的,劳驾大家指点,小弟都着急上火了!

网友A(2012-02-22):
PWM的频率太低了,25K就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B:
贴上驱动电路才好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