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69P24读写24C01碰到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2):
最近用69P24做了一款产品带存储的,用了24C01A的存储芯片,读写程序是从论坛版主提供的资料上拷过来的,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上电的时候读写是正常的,程序运行后,读写错误。于是我连接仿真器运行,正常运行,无法写入也无法读出数据。于是我在程序跑到要准备写的地方放了一个断点,程序在这个位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运行,发现数据写进去了,读也是一样。这就奇怪了,难道是我的程序运行速度太快?我在写前面放了10ms的延时程序,仍然不行,然后有在写之前把中断屏蔽掉,还是不行。于是有做了一个10秒定时写一次数据却是可以的。按键和定时写数据都是通过一个标志来进行操作的,程序我查了好几遍也没发现问题,现在有点怀疑芯片本身是不是存在问题。现在有点头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A:
我觉得会不会是你写入后,不小心运行了擦写函数,导致数据写入后,马上给擦出了。

网友A:
你在擦写函数中设置一个断点,看看会不会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