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的ASK收发数据的编码、频率问题

楼主(2011-12-22):
最近在用F113这种315M的ASK调制发数据。

想要发的数据位比较多,在64bit~128bit之间,
用的是曼彻斯特编码,发送数据的频率是800Hz,
但是发现发送数据的速度太不给力了,从发送到解出来估计得要几百ms。

请教各位做过这方面的前辈,ASK是不是不适合发这种比较复杂的数据?

由于是门外汉,所以请教关于无线的一些比较弱智的问题:
1.经常看到网上他们做的一些无线发送的数据是32bit、64bit、128bit,似乎都是这些居多,这样的数据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适应他们用的加密算法(AES、DES等)?排除这些,那96bit(12字节)、48bit(6字节)是否可以用?
2.一般这样的无线发射的编码采用什么呢?我网上搜到的资料多为曼彻斯特编码,那有没有好一些,或者常用一些的编码呢?
3.无线发射数据的频率是多少呢?网上能搜到的,用的最多是1.2KHz的,请问通常使用的数据发送频率是多少呢?

如果有做过的朋友,希望和你们交流,谢谢大家了

网友A:
ASK本身与通讯速率的关系不是很大,物理信道本身才是决定因素,去看看你用的芯片/模块的技术手册,看看能支持多大的通讯速率,低端的一般只能1200-2400,高端的即使在ASK下几十Kbps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通讯距离可是跟传输速率呈反比的,这个也不能忽视。

网友A:
至于多少bit的数据帧,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讲究,看系统资源和协议的需求了。编码方面,曼彻斯特是常用的,这是传输层的协议,但协议有不同的层面,在其上还可以有应用层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做的比较底层,速率也不需要太高,就1.2k~1.6k左右即可,做法也有点类似于那种超再生,版主说的我大部分也都知道,但是初涉无线领域,也不知道行规,一般发送的数据不宜过长,但是具体的发射的底层的协议如何一无所知,比如在数据之前加什么样的引导码、多长的引导码之类,我所言的速率什么的肯定是符合datasheet内所说的,只是我想知道一些行规而已

网友A:
点点通讯的话无所谓,避免长1长0即可,组网可以参考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