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到主控板的线路有30多米,怎样设计才能实现可靠工作

楼主(2011-12-22):
主控就是用单片机扫描的方式来检测按键,30米这个距离不是一般的远呢!请问怎样设计才能避免干扰实现有效控制?谢谢!!

网友A:
如此长的距离不宜采用这样的设计(直接连接扫描)。建议在含按键的面板端增设一个小的MCU扫描按键,然后通过串行与主板通信。

网友B:
同意LS的做法。
   或者使用屏蔽线、增加防抖时间

网友C:
如果是独立按键,按键端可以用12V或者24V 在mcu端用个521光藕来做。这个是工业控制的常规做法
如果是矩阵键盘,如楼上所说,增加MCU 串口或485通讯更可靠

网友D:
DTMF编码,可以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
是独立按键。看了大家的建议,打算用双绞线传输,按jjjyufan的方法,加光耦,加12V的工业控制做法。如果确实不行,看来要采用MCU串口传输的方式了。

网友E:
速度不快,可用光藕/继电器隔离输入,光藕/继电器靠近MCU一端

网友F:
我试过拿一捆线,应该有100米左右,没有拆开来,就一端接按键,一端接单片机,可以控制,没问题

网友G:
上或下拉电阻搞小点,例如4.7K(不要搞常规的100K左右)

网友H:
隔离或者电流环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