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闭锁

楼主(2011-12-22):
运放会产生闭锁,我看有的资料上说是由于输入信号太大或太小造成的,导致内部晶体管进入截止或饱和,即使信号恢复到正常范围后,运放也不能正常工作。须断电后再上电,为什么信号恢复后仍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运放在闭锁状态下,内部局部发生“正反馈”现象(通常由其工艺结构所致)。要解开此“正反馈”结必须断电重启。

网友B:
一般很难碰到,尽管有这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