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继电器是12v的。电磁阀也是12V。我大致画了个。不知道这个能实现吗,各位高手指点下

楼主:
那个正5V的改为12V的。两个二极管都是起续流作用的。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GND 改成 -7V

楼主:
4# dengm 我三极管那里把正5V改为12V应该就可以了把

网友B:
一塌糊涂。大致画一个,也要自己检查后再请教大家呀?

网友C:
+5V是可以的,我曾经这样做过的

网友D:
5V可以,12V不行。在基极再串个7V以上的稳压二极管就OK,道理自己琢磨下。

网友E:
电磁阀没有电源。给k1的第三脚接上+12V就可以了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F:
建议说5V行的坛友,先用5V加到继电器线圈端试试,看能不能吸合,然后再搭个电路试试,然后再看看三极管的原理

网友G:
三极管改一下,因为你的单片机不是12V的吧.

网友H:
13楼三极管图和型号对不上哦,9012=>9013

网友I:
给一个一直在用的电路你试试看

网友J:
楼上几位一哥,能详细指出这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我看出的唯一问题就是电磁阀没接电源,而这电源应该是接到继电器上的,那就是继电器少了个输出电源。

而且我觉得继电器起开关作用的同时也起到一哥隔离的作用,这样电磁阀的电源最好外接。

网友J:
这个电路的继电器开关功能的部分电路,我印象中是搭过的,没问题。

接上12V的电磁阀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底,自己搭搭看就清楚能不能工作了。

网友K:
15楼 R86什么作用

楼主:
13# caner_hn 继电器第三脚我我接12V电源,应该是可以的把

楼主:
15# pa2792 三极管供电是5V的。继电器的第三脚我接个12V的电源(应为电磁阀是12V的)。这个应该是可以的把

网友G:
三极管改一下,因为你的单片机不是12V的吧.
引用 网友G:

两个+5V改成12V,三极管型号应该为某NPN的,不是9012,复制的,懒得改了.

之所以改成NPN是因为单片机IO一般为5V或者3.3V,用PNP驱动12V继电器会出现关不断的情况.

网友L:
按照楼主的意图,5V的单片机来控制12v电源上接的PNP三极管,无非是想要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时,PNP三极管9012导通,想要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注意高电平=5v)时,PNP三极管9012关断--------------事实上,当R9左边接了5v电压时,三极管是导通的,因为三极管的e极接的是12v,呵呵

网友L:
13楼和15楼的好用啊,楼主看看

网友M(2012-02-28):
18# zhaoguowei2010 没有控制信号的时候拉低到低电平,防止三极管误动作用的。

网友N:
电磁阀直接接12v电源,电流都达到1A了,正常工作是不是该限流啊?

网友O(2013-07-24):
引用 网友I:
给一个一直在用的电路你试试看

用的是51单片机吗

网友P:
加一个光耦就得了

网友Q:
好像很少这样用的啊,一般都用2003好像,这样会不会对单片机有影响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的继电器开关功能的部分电路,我印象中是搭过的,没问题。

接上12V的电磁阀就不得而知了。

按照14楼的接法,电源换成12V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这继电器经常用12V的,控制部分3.3V或是5V的

网友S:
从这个图   有4误: 把+5V改为12V  ,继电器是12V的
                              继电器关断释放路劲不对,要把D1,继电器移到三极管射级,D1释放路径应该是12V
                              否者容易烧坏三级管。
                              继电器驱动电流需要多少?否者集电极要加限流电阻
                              芯片上电默认电平,否者基级要下拉电阻。

网友Q:
成功,不在于你赢过多少人,而在于你与多少人分享利益,帮过多少人。你与之分享的人越多,帮过的人愈多,服务的地方愈广,那你成功的机会就愈大。
henhao

网友T(2016-05-14):
引用 网友R:
按照14楼的接法,电源换成12V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这继电器经常用12V的,控制部分3.3V或是5V的 ...

这电路如果直接24V电磁阀,电源也直接换就行了?电路不需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