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usb cable无法驱动

楼主(2011-12-22):
在笔记本上安装了ise13.1,结果用chipscope的时候提示usb线无法搜索到设备,原因是驱动无法安装。网上找不到该驱动,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不用自己找驱动。接入USB,它会提示,然后选择自动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无法识别?台式机插上去时可以使用的,插在笔记本上的时候power灯很暗。

网友B:
把台式机的驱动拷到笔记本上。
我估计note的笔记本电源的供电不足。

楼主(2012-02-10):
我把驱动拷过来了,安装后jtag下载线指示灯显示工作正常,但无**常使用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file xusbdfwu.sys found.
Driver version: src=1027, dest=1027.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Cable connection failed.
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1).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2).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3).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Connecting to cable (Parallel Port - LPT4).
Checking cable driver.
Driver windrvr6.sys version = 10.2.1.0.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2 sec.
Cable autodetection failed.
WARNING:iMPACT:923 - Can not find cable, check cable setup !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是驱动的版本与电脑不兼容?win7 32位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