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S管做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求助,电路图见上图,我用MOS管做开关,左端输入电压是55V,想让MOS管做开关管,用三极管来控制MOS管的导通和关闭。我按照上图做,输出电压只有十几V,麻烦各位大虾帮忙看一下,此电路应该如何改进,万分感谢!

网友A:
MOS管要导通,栅极电压要达到一定的值,最低也是4V吧, 你这个电路 好像最多就是三极管CE极的电压 1V左右,根本不能事MOS管 开关

网友A:
你可以在三级管基极 和 MOS管漏极 接个大点的电阻,这样三极管导通时候,MOS关, 三极管截止, MOS就会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栅极电压有十几V呢,通过分压电阻得到的电压,大概有14多V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我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导通还是关闭的,三极管导通的时候,MOS管不导通,三极管关闭的时候,MOS管导通。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这个帖子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 利用MOS管 开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发给我的这个链接好像打不开,打开之后都是一些回复什么的

网友B:
R50左端应该是60V你的好像很低。

网友B:
别的没有了。

网友C:
问题在于你使用的是N MOS 在三极管关断是栅极电压对地只有55(15/58)=14V 对源极你看有多少,能否使N MOS 完全导通(栅极相对源极电压太低)

网友C:
改用PMOS 去掉R49,短路R50,D10与R43并联试试

网友D:
你这个电路 好像最多就是三极管CE极的电压 1V左右,根本不能事MOS管 开关

耳鼻喉医院
武警南京医院

网友E:
10楼对的,,换Pmos试试了,,

网友E:
如果还用Nmos把R49拿掉试试~~

网友F:
用NMOS ,mos管只有工作在一会儿导通一会关闭的状态,起不到真正的开关作用,必须用PMOS 来做

网友G:
NMOS导通时Ugs要大于0.g你现在只有14V左右,s也肯定不会大

楼主:
电路修改了一下,暂时用的还是N-MOS,输出是正常了,输入55.6V,输出53.6V,三极管还没有加高电平关断,还不知道正常充电的时候,2.8A的电流能否承受的住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拉载正常吗,一般增强型NMOS 要完全打开至少Vgs>4.5,你这个电路VGS 怎么都不可能大于4.5V,你这个电路看看拉载能不能正常,估计mos会挂掉

楼主:
回复 网友F:
拉载还没有试过,先把空载搞的没问题了再说

网友F:
空载有时是一种假象

网友H:
应该改用PMOS做开关。

网友I:
占个位,晚上再回来

网友J:
严重同意21楼的看法,在无法得到高于输入电压的驱动电平信号的情况下,应该改用PMOSFET来做开关。

楼主:
电路改好了,就是把第二个电路里边的MOS管漏极和源极之间的功率电阻去掉就可以了,带载可以工作了

网友K(2012-11-26):
是那个帖子?

网友L:
栅极电压要参考源极,而不是地。

网友M:
做开关就要用P MOS

网友M:
因为你要用N MOS,那肯定输入输出有压降,最小压降就是VGS

网友N(2013-05-25):
老实用PMOS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