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天线和弹簧天线相比效果差多少?

楼主(2011-12-22):
(无正文)

网友A:
正常,陶瓷天线的体积小,增益低。

网友B:
陶瓷的介质常数很高,所以尺寸能做小,但是,说难听点那天线就是个极板距离比较大一些的陶瓷电容

楼主:
3# Dyn11 就是说这种天线主要是天线两端的金属吗,那些金属好像很容易掉的。

楼主:
3# Dyn11 焊接陶瓷天线的时候焊锡的多少会不会影响天线的增益啊。

网友C:
你用场强仪看看,发射功率就知道了。套餐天线肯定不能比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会, 俺们有用过2.4G模块, 焊点的大小都会影响, 锡量要控制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代理;P

楼主:
8# xglhc79238 笑什么啊

网友E(2012-07-11):
陶瓷天线可读取距离可达2米,因其读取距离较近故又叫近距离天线,天线增益为2dbi,为室内使用工业级产品,采用陶瓷外壳,具抗干扰、抗雷、防水防尘能力。主要用于人员管理行业。
弹簧天线传输距离150-400m,与芯片,协议有关

网友F(2012-09-01):
直导线天线效果呢?

网友G:
天线主要是提供电磁波的辐射.
具体天线选择可以结合具体应用

网友H:
天线都是有方向性的,弹簧天线之所以好,是因为你使用了它的最大增益的方向。
若用陶瓷天线,固定设备这端最好用八木等高增益天线

网友I:
对于楼主来讲,只要记住天线个头越大效率越高,个头越小效率越低就好了。这是导致距离不够的最主要因素

网友J(2013-11-04):
陶瓷天线 PCB layout 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测试天线性能怎么测试的啊?

网友K:
通常天线的规格书上都会有 layout 说明,并且规格书上的性能参数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测出来应该也都有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