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电流2mA,怎么这么大?

楼主(2011-12-22):
如题,板子整体功耗2mA,LPM3,外部悬空的管脚都是置1的。是不是电源供电消耗掉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楼主最好能贴出电路图出来,这样好分析。

网友B:
LPM3方式1Mhz的时候单片机功耗应该在1uA一下,我用电流表测的是1uA,这是电流表的最小刻度了。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外部电路设计问题,楼主还是提供电路图让大家观摩下吧~

网友D:
感觉应该是外围电路没有用低功耗的片子,单片机应该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E:
是板子整体的耗电,估计有其他的耗电多的器件

网友F:
一颗DC-DC耗电2mA很正常

网友G:
什么板子

楼主:
后来查了,是CPU的两个输入管脚配置成输出上拉,然后再配输入的时候还是输出3.3V,而输入的时候要把它拉低掉,电流都在该管脚电阻上消耗掉了。一开始配置成输出就没有那么大了,大概80uA左右,该电流主要是消耗在复位管脚的上拉电阻上,如果RST管脚悬空的话,就只有20uA。
一般低功耗复位管脚处怎么处理的?

楼主:
电源和CPU图

楼主:
现在主要问题是阻容复位电路功耗的问题?不知你们是怎么处理的,肯定耗电比较大的。加复位芯片的话也是要比较大的功耗的。按道理加了复位电路是做不到2uA的电流的吧?

楼主:
后来换了个板子,比较稳定。正常低功耗21uA。前面那块板子复位电阻引起电流增大应该是CPU被损坏引起的。现在用的100K和0.1uF电容配的阻容复位,正常低功耗状态下都是21uA左右。
但是断电后电源掉的很慢,电流表测得断电后电流到3uA左右的时候(那时候电源测得还有1.5V左右呢),再次上电的话,有的时候会一直有0.5mA的电流,再断下电马上上电就好了。好像是上电复位没有完成一样,CPU跑乱了吧?

网友H:
没碰过到呢,得好好看看。

楼主:
电压掉的好慢,一分钟才掉到0.8V左右,是不是电容太大了?

网友A:
低功耗应用,电压的确掉得慢,
功耗低,电容里的电消耗得会很慢。
在稳定运行状态,复位引脚的阻容基本没有耗电的。

网友I:
复位不需要那个电容  只用电阻就像,430内部有上电复位功能

楼主:
2xx系列有上电复位功能吗?直接上拉就好了?用多大电阻?要加二极管吗?
1xx系列是不是没有上电复位的功能的?其它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