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主流:能否把DM642当作一般的C64X来用?

楼主(2011-12-22):
理由:用量大。开发板多。

用途:工频电压电流信号数据采集。算法。网络。

网友A:
当然可以,DM642首先就是一个C64x内核的DSP,只不过集成了视频口、音频口等专用外设所以特别适合作为媒体处理器。

如果仅仅做楼主所说的应用,C64x是杀**焉用牛刀,推荐你用C6414或者C6416,这个用量更大,资料更多。

楼主:
回2楼:
主要DM642很容易买到核心板。并且有EMAC。价格似乎也便宜些。

不过做运算的话,可能C6713更合适。

网友B:
貌似不可以吧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DM642内核就是C64x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您知道一个6416可以买多少的DM642吗?

1 C6416 > 10 DM642 (c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