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频谱仪的选购(国产)?

楼主(2011-12-22):
请教春版、东瓜等大虾:如果从普源精电与安泰信两个国产品牌里面选择一家的3G频谱仪,做简单的2.4G开发应用的话,那家更好点?

同样的频率范围,普源的要比安泰信的贵1万多,是否值得?

这是安泰信的AT6030DM数字存储频谱分析仪/不带信号源
http://www.atten.com.cn/ShowProduct.aspx?G=2&productId=435

这是普源的DSA1000系列经济型频谱分析仪(DS1030)
http://www.rigol.com/prodserv/DSA1000/

主要用来看频率准不准,功率大小等简单应用。还有没有其他更经济实惠的选择?

多谢!

网友A:
安泰信的就可以了,更便宜的还有深圳美创的。

网友B:
请教频谱仪的选购(国产)
MARK

网友C:
FCC而言,2.4G的辐射要测到9次谐波,3G的仪器只能看基波,连最基本的3次都保证不了。
好在2.4G的功率都不大,差不多都是A类放大,所以把基波调到最大就完事

网友A:
能看2.4G高次谐波的频谱可不是谁都能买的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