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值电阻的问题,lymex老师

楼主(2011-12-22):
厚膜电阻就是金属膜电阻吗
MOX代表金属膜电阻吗
Ohmite公司产的MOX400系列高值电阻 直插封装的
和 有些国外公司产的 贴片电阻(厚膜) 比如0805封装 100M的  性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单纯从常见指标上看 比如一样的指标(温度系数,精度) ,贴片和直插电阻哪种好?

电阻噪声指和R值有关系吗? 和电阻工艺以及结构有关吗?

实际问题:比如选择100M电阻的问题上,是选择Ohmite公司产的MOX400 还是选择贴片电阻(厚膜)?

低噪声应用。

网友A:
我们使用电阻主要考虑封装、阻值、误差及功率,其他的没有考虑过的。
类似你说的100m电阻问题,根据电路板空间让我选择那种符合就选那种。

网友B:
厚膜电路是指一种工艺,厚膜电阻一般用氧化膜,比如氧化钌;
MOX是Ohmite公司的一个产品代号,应该是金属氧化物的意思(M=Metal,OX=Oxside);
从指标看,MOX-400是相当不错的,其他的0805-100M从性能上差得远;
一般来讲,贴片的不如直插的;
电阻的噪声与R值有关,电阻越大则电压噪声越大,但电流噪声越小;电阻的噪声与工艺和结构关系很小;
只考虑低噪声,选什么100M都差不多。但选不同的类型的100M,稳定性、偏差、温度系数等指标会不一样。

楼主:
"只考虑低噪声,选什么100M都差不多。但选不同的类型的100M,稳定性、偏差、温度系数等指标会不一样。"
这里提到的稳定性是指哪方面呢? 可以理解为和温度系数一样吗?
温度变化,阻值变化的小,认为稳定性好,是这样吗?

如果我找到某直插100M电阻 和 某0805贴片电阻 的偏差值,温度系数,耐压或者功率 都完全相同,这样的电阻可以认为是性能上没有差别了吧。(主要是因为体积的原因,想用贴片的,而且直插的分布电容也会比较大)

但似乎贴片的100M 这几个指标都不如直插的好,目前还没找到。

楼主:
哦,刚看到,稳定性应该是指 温度不变化的情况下,长时间(比如1000h)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B:
是的,稳定性一般是指长期稳定性。
电阻的主要指标就是偏差、稳定性、温度系数、耐压、功率,高阻还要加上电压系数,选择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
100M的电阻,体积大的容易做好。体积小的耐压也上不去,小贴片也难于买到

网友C:
不是难买,是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