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ircuit diagram of dual oscillator circuit

楼主(2011-12-22):
求这个电路图的TAK—3H部分的接线图,图上标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引脚的连线情况。TAK-3H的PDF文件在附件中查看。

网友A:
看了一下文件,要想单纯地确实TAK-3H的引脚情况颇有些困难。
如果有实物就好办些。因为它是2接外壳地,2、5、6、7都是地。而3和4根据标识就能知道。1和8根据功能再推一推,应该有门。